[求助] 关于quartus新建DDR2的IP核问题。。。

楼主(2017-03-03):
小弟最近在新建DDR2的IP核的时候,产生了一个警告,说是ddr2_phy.v dosen't exist but should have been created by IPToolbench.我之前使用这DDR2的IP核都没有问题,最近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怀疑是破解问题,我也重装过并破解软件了,还是不行,后来我又重装了系统还是不行,软件的版本也换过也不行。是不是DDR2的IP核的使用次数已经完了?有人遇到过这问题吗?如下图的警告所示: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问该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现在解决了吗?我的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有关系吗,影响你使用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影响呢,编译不了的,打开里面文件看生成了下图这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了一下,我的还真没有警告,可能就是license的问题吧,我用的15.0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15,14.1,13.1,12.1版本我都试过了都不行。我13.1,12.1,15.0之前都是可以使用这个ddr2的。就是最近一个星期突然就不行了,好郁闷。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它自带的“help”有什么提示没有?右键有“help”选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的什么“help” ,我现在有换了个win10的系统,装了2个版本都不行,也换了个虚拟的网卡IP号都不行,但是别人的电脑就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来说都有帮助系统,试了一下,这个IP生成的时候还真是没有帮助系统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