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ntaurus摩尔分量怎么设置?有人有sde的手册吗?

楼主(2017-03-04):
最近在学sentaurus  用到三元化合物 需要对组分说明 看到例子里面有define x_Molefraction @x@  这个就算是成功定义摩尔分量了么?那么材料的参数在哪? 网上找的手册没看到sde的  有没有大神有?

网友:
Physics (Material="AlGaN") {
        MoleFraction( xFraction= 0.25 Grading= 0)
}

这是在command文件中输入的命令,当然在结构文件中也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