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浮栅晶体管 存储

楼主(2017-03-04):
有人见过三个浮栅晶体管串联做存储单元的吗?请问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NAND不就是串联的吗?去看看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作EEPROM的存储单元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就一个浮栅,三个浮栅的话应该是可以存,三bit,具体的例子没见过,sorry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下面两个管用来选通(行列),而上面那个用来读写,这说得通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选通一般不会用浮栅的,普通transistor就够了,浮栅的话应该是用来存的

楼主:
回复 6# 14425324 一般也是这样吧,可上面那个浮栅管子的栅极还是悬空的,
栅极悬空的管子怎么工作

网友:
悬空?你确定?怪了,不是du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