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P核 clock wizard问题

楼主(2017-03-04):
想测试一下Vfile:///C:\Users\nijian\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311183283\QQ\WinTemp\RichOle\BH0I8@@{TBQ1THS6[V~ZF]F.pngIVADO的IP核,调用clock wizard, 输入时钟为50M,输出为25M。以下是我的仿真代码:module phase_shift_simu;
    reg clk_in;
    reg rst;
    wire clk_out;
    phase_shift phase_shift_simu(
    .clk_in(clk_in),
    .rst(rst),
    .clk_out(clk_out)
    );
    initial
    begin
    clk_in = 0;
    rst = 0;
    #300;
    rst = 1;
    end
    always #10 clk_in = ~clk_in;
endmodule
以下是我的仿真图file:///C:\Users\nijian\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311183283\QQ\WinTemp\RichOle\BH0I8@@{TBQ1THS6[V~ZF]F.png
其他没什么问题只想问一下为什么输出时钟clk_out会有一个毛刺而且不是同步输出,就是前面一段时间是完全的低电平?

网友(2019-01-17):
请问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是正常现象吗

网友:
想请教一下,fpga时钟怎么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