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sert_pad_filler出错求助

楼主(2017-03-04):
使用insert_pad_filler插入pad fill时报错,提示cell (PLFLR1) is not a filler cell,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看一下这个cell的属性是不是filler,不是的话得改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lef的class是pad,lib里面其他pad都有is_pad:true,但是pfill,pcorner还有隔离cell没有这一行,其他在哪里看,咋改啊,望指点,感谢您的热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用milkyway修改了一下cell type为padfiller,就是在cell library里面的mark cell type修改,注意cel和fram都要修改,再读进来就好了,非常感谢您的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