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至轨运算放大器中输入级的跨导怎么仿真

楼主(2017-03-04):
我看论文上仿真pmos和nmos输入对的静态电流,然后叠加得出跨导的变化率,但是随后得到跨导变化率随着输入共模电压变化的图,请问这是怎么来的?如果知道的话,请详细叙说,谢谢大家。

网友:
因为差分管的静态电流可以映射到差分输入跨导,gm=sqrt(2*I*K*(W/L)),在整个功模输入电压范围内,
我们都期望等效gm维持恒定。
在共模输入是低,只有NMOS差分对开通,此时gm=gmn
在工模输入是高,只有PMOS差分对开通,此时gm=gmp
在工模输入处于中间,NMOS和PMOS差分对都开通,gm=(gmn)+(gmp)
通过增加电流给差分对管电流源,使得差分对管子的电流映射的gm在整个共模电压范围内基本维持不变,这样就可以保证输入跨度稳定。实际项目中很难完全保持不变。
请详细参考ALLEN《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P342,里面讲得很详细。

网友:
可以试试用hspice对共模电压做DC扫描,可以直接打印MOS管gm的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想知道怎么去仿真这个跨导,横坐标是共模输入电压,纵坐标是跨导,这样一张图,最后我想求一下跨导稳定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会hspice啊,用spectre怎么仿真?

网友:
一样的,输入共模电压用vdc给个变量
然后在dc扫描里面设置这个变量的步长和范围
保存好gmn和gmp的dc值
跑完就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看这个或许有用
http://bbs.eetop.cn/thread-340797-1-1.html

网友(2017-09-27):
如果问题还没有解决的话,请私信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