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反相器

楼主(2017-03-04):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们,数字集成电路中,反相器除了基本的数据反向功能外。1、反相器链有什么作用?2、插入反相器是增加延时还是减少延时啊?

3、可以总结一下反相器在数字电路中的应用吗?书上对这些讲的很少。
4、想悬赏500信元,咋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一本数字集成电路看看,设计模拟电路时也会用到里面一些的。

   当第一级反相器相对负载较小时,插入逐级增大的反相器链能有效的减小延时。这个在数字集成电路上有详细的推导。

   悬赏是在选择主题中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