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5141 layout 不能修改Multiplier值

楼主(2017-03-05):
求助大牛。我在用cadence 5141 画layout时候,发现管子的Multiplier值 无法修改,如图所示。Multiplier值 是灰色的。

感觉像是软件设置问题,请问如何解决?

先谢过大牛了!

网友:
可以修改fingers,结果差不多。

网友A:
这个我以前也遇到过。软件默认你要调这个器件,所以你可以试试选择其他器件先调,再调这个器件。

网友(2024-02-27):
我也遇到了,不知道怎么解决,电流比需要调节这个,不知道和finger的效果是不是差不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以前也遇到过。软件默认你要调这个器件,所以你可以试试选择其他器件先调,再调这个器件。 ...

我试了好几次,每个管子的这个都不能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