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问帖。请问synplify里怎么验证逻辑正确?

楼主(2017-03-05):
有没有类似modsim的功能模块。
另外,请问 Identify是主要做什么用的?是不是做这个验证逻辑正确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Synplify只能用来做综合,不能仿真,需要另外搭建仿真平台,用modelsim跑仿真,当然synplify能不能调用modelsim就不清楚了,可以自己摸索一下,   identify是用来on-chip debug的,就是在FPGA里面抓信号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