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leSim仿真中不能给信号赋值

楼主(2017-03-05):
给位大神,

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的TestBench代码如下,里边的rst信号我想先拉低,延迟几个时间单位后再拉高,但是实际上仿真的波形并不是这样,波形如下,

rst信号一直为低,不能拉高,是在搞不懂是怎么回事,还请各位大神帮帮忙看一下!

FPGA小白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uart_tb();

  reg clk_50M;
  reg rst;
  reg rs232_rx;

  initial begin

    clk_50M = 0;
    forever #10 clk_50M = ~clk_50M;
  end

  initial begin
    rst = 0;
    #500 rst = 1;
    #1000 $stop;
  end

  initial begin
    rs232_rx = 0;
    forever #15 rs232_rx = ~rs232_rx;
  end

  my_uart_top my_uart_top0(
    .clk(clk_50M),
    .rst_n(rst),
    .rs232_rx(rs232_rx)
    );

endmodule

网友:
非常不错的分享,大大的赞一个

网友:
按这tb的代码来说没问题,估计是哪里冲突了把

网友:
你给了500的延时,总共仿真时间才1000。为什么非要这么大!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仿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