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ubuntu16.04安装synopsys求助

楼主(2017-03-05):
安装synopsys时,执行./setup.sh的时候显示:bash: ./setup.sh: /bin/csh: 解释器错误: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根据网上安装了lib32ncurses5和lib32z1还是一样的显示结果,求助各位大神们,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8-02-06):
我也遇到了,啥情况在!!!!!

网友:
看不懂英文吗?这明显是在说没有/bin/csh啊,你看看你csh到底装了没有

网友(2018-03-10):
csh和bash没有安装吧

网友(2021-11-04):
安装下csh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