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小数分频的仿真结果有问题吗?

楼主(2017-03-06):
第一次设计FRACPLL, 有些问题还没有理解透彻,仿真波形如下:

C2、C1、C0为调制器的输出,送到反馈分频器控制分频比,C高位的没有变化所以没PLOT出来
后面为VCO的频率和VC电压,不知道这样的结果算不算正确?觉得VCO电压变化好像大了点。请做过的雷锋同志指点下,谢谢!

网友:
楼主,是用的spectreVerilog仿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直接SPECTRE仿真的

网友:
感觉没什么问题。Vctl的变化非常小.

你应该看得是,把vco输出做psd,看phase noise。那样可以简单的检验有没有锁定,而且能估算出输出的IPN.

另外,建议在电源,地上都加上寄生电感做反正。decap也要加足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IPN是啥呢?

网友:
It seems your delta sigma or the modulator is not controlled correctly, the output of your modulator change more than one steps!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不对吧,为什么只能1位变化呢,我看MASH1-1-1结构的都是-3到4之间随机变化啊

网友:
有没有问题,对VCO输出做PSD分析 才能比较明显的看出来,上面的图 只能说功能是对的

网友:
从VCO的控制电压看,reference spur恐怕不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何对VCO输出做PSD?直接波形计算器可以做出来吗?如下框就是计算器里的PSD, 如何填写这几项?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是这个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点取少了吧, 取样几百个周期,每个周期取10个以上的点

网友:
-100dB 以下? 肯定不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应该是相对值吧?是spur的绝对值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Sure, you have the modulation output range from -3~4, but with well controlled(parameters optimized) you could have much less variations.

1.1GHZ 3th-order Fraction-N.pdf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