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h中的一个问题求助

楼主(2017-03-06):
在写一个脚本用来运行case,其中的case name是自己-tc 后获取的输入值

然后我有一大批的case有个共同的前缀,比如说叫abc_test_case_

然后我想根据case name的判断进行一个flist的选择,于是用了

...
else if($testcase == abc_test_case_*) then
...
结果发现这个判断并不能生效,加了转义或者引号等试了都不行
$testcase == abc_test_case_/*

不知道csh中如何去判断一个变量中是否含有某个字符?

请教下这个一般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个简单的例子:

    set test_name = usb_dma_1

    echo $test_name | grep -q usb_dma
    if( $? == 0) then
        echo "it is usb dma test"
    else
        echo "it is not usb dma test"
    endif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