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1版本鼠标右键旋转问题

楼主(2017-03-06):
各位大神,最近用6.1版本,画图时发现鼠标右键不能旋转,请问该去哪里设置右键旋转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试点击鼠标滚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中键是几个快捷功能,没有翻转功能。

网友:
选中后按鼠标中键可以逆时针90°旋转。
结合ctrl和shift键可以实现镜像翻转。

网友:
按下滚轮就是翻转

网友:
选中图层,按下滚轮就是翻转

网友:
选中要旋转的对象 然后shift+o 然后在鼠标左键点一下要 旋转对象  可以任意转  或者 按 m 在按 F3 可以旋转 左右 上下  要是还不行就看你的lebindkey.il文件

网友(2017-05-13):
616就是鼠标中间旋转  一以前用的51就是右键,刚换版本不习惯

网友:
可以自己改快捷键的啦,你可以把中键函数换到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