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类功率放大器的偏置和输入失真问题

楼主(2017-03-06):
最近在用IBM 0.13um SiGe BiCMOS工艺中的HBT管设计E类功放,电路file:///C:\Users\sc\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76179292\QQ\WinTemp\RichOle\A_A}16C_ONGMD~_7{A0592X.png是差分结构。问题是基极的输入失真,失真的情况如下图。有没有人碰到过类似的情况,该怎么解决,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
没图。不过BJT的输入电流电压就是指数关系。一般线性功放里电压不会是正弦波,电流才会是。你又是E类功放,非线性功放的你care什么失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