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信号采样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7-03-06):
请问比如一个1MHz的正旋波被870KHz的时钟采样的话,输出信号的频谱会变成什么?谢谢!

楼主:
会在1MHz-870KHz处出现一信号吗?

楼主:
没人懂吗?

网友:
N*0.87+M都会有信号 找本信号与系统和离散信号dsp看一下就懂了

网友:
当然会被sinc函数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