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在IC前端设计中通过增加逻辑来减少寄存器的使用数量,是否必要,有何优劣?

楼主(2017-03-06):
小白求助:
在IC前端设计中通过增加逻辑来减少寄存器的使用数量,是否必要,有何优劣?
寄存器对面积、功耗影响怎么样?
在IC前端设计中如何考虑面积、功耗的优化?
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1. 是否有必要得看需求,需求不一样设计就不一样,有的需要速度,那就得增加寄存器,有的需要减少面积,那就减少寄存器,具体看需求;

2. 寄存器有MOS管搭成的,所以存在漏电和开关功耗,工艺特性决定漏电功耗,开关频率决定开关功耗,这也要看设计需求。工艺还决定面积。所以用得多面积、功耗必然大,但是提升工艺能得到改善。

3. 设计上,功耗方面可以做PMU管理,划分电源域,不用的模块直接关电源;还可以做clock gating,不动的寄存器不给时钟;时钟变频设计;设计优化,减少不必要的寄存器等等。
   面积方面也是尽量优化电路吧,减少不必要的cell;RAM是面积大头,尽量少用或者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