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下,数字IC的验证和设计关系,如果第一份工作做了验证,后面还有机会转设计吗?

楼主(2017-03-06):
这两种方向是否是互通的呢?问了一个已经工作的同学,他说验证本科学历即可,但是是设计都要硕士学历。最好奇的是,第一份工作找了验证的话,后面是否有机会转设计,或者说这两者是否有比较多的相通的方面?大约占多少成呢?

网友:
验证主要精力都会去学SV UVM,还要大量阅读技术文档。从知识储备来说不会接触到太多的设计细节。验证的目的只是想尽办法去找bug,而不是像设计是去想怎么实现一个复杂的功能。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那一般在一个公司团队里面,设计和验证是分开来的两个团队吗?有项目经理即懂验证又懂设计吗?

网友:
我也有这种疑问,我现在利用FPGA实现信号处理的算法,以后适合做IC方面的工作吗,先学点验证的知识,是不是对设计比较有帮助

网友:
好像是设计除了设计,会再做点验证的活,但验证就一直做验证了

网友:
目前比较大的IC设计公司里面,验证团队会占很大比例,这也是以后的发展趋势,所以说验证这一块还是很重要的,只不过目前大多数国内公司没有足够重视。对于做IC验证的来说,System Verilog、UVM等只是必须掌握的工具而已,最重要的还是验证思想,以及所要验证对象的协议内容。你必须对所要验证的对象有相当详细的掌握,完全不必做design的掌握的少。对我而言,感觉做验证的和做设计的做的内容是一样的,只不过实现的方式不同而已。
至于做验证的转做设计的,个人感觉会比较难~ 而且做验证的之后的就业面也会比做design的少很多。

网友:
本人已成功从验证转入到设计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