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B原理图从何入手?

楼主(2017-03-06):
最近才从事的FPGA软件工程师的工作,作为一名只会写点代码调试波形的小小码农来说根本不知道还要看原理图这东西,大学的时候也有过接触,不过并没有去在意过,当时感觉都用不到的东西。结果上司突然给了我一份PCB原理图要我看,我直接懵逼了。求教论坛各方前辈,PCB原理图的话,除了管脚,还有什么需要在意的信息,主要是看些什么东西。Thanks

网友:
不管FPGA,芯片,还是PCB,这些都属于集成电路的范畴,所以这些都是类似的东西。
PCB你可以看成是一个放大的逻辑电路,上面每个元件就是一个module。
每个module有各自的input/ouput port(管脚),PCB上的走线就是RTL中的wire,只是多了电源而已。

就这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讲解,近期对PCB原理图的理解有了不小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