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yback系统仿真出现不收敛

楼主(2017-03-06):
flyback

flyback

在进行flyback系统电路的仿真时,在仿真的过程中总是会出现不收敛的error,特别是当高压区产生正常低压为低压区供电的瞬间,图中高压管和二极管是我在官网上找的spice模型加载进去的,,哪位大虾替小弟分析分析,已经困扰了两个星期了

楼主:
压控源原来是变压器的辅助绕组,也是出现了和上面一样的问题

网友:
放个gnd的symbol啊哥

网友:
1.
primary side_ sec 间加电阻
可以短接

2.
sim step try 不同

3.
transformer 加电阻看看
不要用太理想
另外可以使用psim

simetrix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第一种方法我试过了,好像不行,还是会出现不收敛的问题,第二种方法的话,因为我用的是cadence来仿,好像不能simu step吧,因为我们所有电路都是在cadence里面输的,现在用其他工具仿真感觉不太现实了。   其实我很怀疑传感器的模型选的有问题,因为用的是库中理想的模型,但是也实在是没有其他的方法了,在网上没有找到传感器的spice模型,再就是感觉我们芯片的高压区也可能会有问题,产生稳定低压带负载时也会出现问题,已经困扰了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