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信号采样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7-03-06):
请问比如一个1MHz的正旋波被870KHz的时钟采样的话,输出信号的频谱会变成什么?谢谢!

网友:
基本等于你的采样信号(短脉冲)的频域信号卷积上正弦波的频域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也就是说会在1MHz+870KHz与1MHz-870KHz处出现两个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觉应该是在1mhz两侧离散的以870khz为间隔的频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就是那意思吧?两根频谱线,一根在1MHz上相距870KHz处,一根在1MHz下相距870KHz处。谢谢!

网友:
有可能还有更高次谐波,这要看你的采样脉冲形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