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C中,GUI点击哪个可以像encounter那样看每个hard macro的连接关系有多大?

楼主(2017-03-06):
ICC中,GUI点击哪个可以像encounter那样看每个hard macro的连接关系有多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flyline

flylin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飞线仅仅能显示和谁有关,可是当A MEM和B ,C  MEM都有关时,怎么看和谁关系更强一些?

网友:
连接关系强弱和时序约束有关系,飞线看不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如果用飞线看到MemA和MemB,MemC都有关时,那应该是把谁放的跟MemA近一些呢?encounter是可以看到的,数值越大,关系越强,不知道ICC是否有类似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