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100V高压DC-DC芯片内部其它模块的电压从哪里来?

楼主(2017-03-06):
大家好,最近要设计一款将LDO和DC-DC集成在一起的芯片。请问各位前辈,在高压的降压型DC-DC芯片中,内部的其它模块如:误差放大器的电源电压肯定不可能是100V,这个电压怎么来?什么电路可以使100V高压降低为3.3V或者5V为内部的其它模块提供合适的电源电压?

最佳答案

网友:
用100V的管子做一个pre-regulator,产生一个5V电源给芯片控制部分供电,类似一个bandgap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大神有木有pre-regulator的电路,我找了一下都没有找到

网友C(2017-05-17):
同求,最近困惑于这种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2021-07-26):
引用 网友C:
同求,最近困惑于这种设计。

有资料吗?想看看 最近在设计

网友(2021-09-1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UHV 降低压 pre_regulator 电路很多吧 , UHV  500v 降低压 最简单就 UHVmos 吃掉跨压  电流不大下
UHV mos  有些靠 Vgs   只要你 vgs zenerclamp 5.6v vth  ,需小心的是 UHVmos 如跨 500v *1ma => 0.5w ,
  不过 SOP8/E-SPO8  还可以. 一些 leddriver ic 会使用 .

  google    pre_regulator

pre regulator ..你可拿 zener5.6v  去接 HV nmos  gate , 这样 nmossource = Vz – vth  , 至于 vcc电压变化给 hvnmos 去,  pre-regulator后电压变化小 .

网友:
请问你做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