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无尾电流源结构的VCO,不起振

楼主(2017-03-06):
单纯采用互补交叉耦合结构的VCO,没有尾电流源结构,用电流源模拟噪声,vco起振。但是取消电流噪声源,把VCC设置为阶跃信号(无论上升沿设置多少)vco均不起振,更改耦合对管的宽长比依然不行。是否是该结构就决定了不加噪声源就不会起振?

网友:
回复 楼主:

    设一个初始电压,应该能

网友:
不是的,你这个结论不对

楼主:
还是计算的问题,无尾电流源的结构,把电源设置成阶跃信号,是可以起振的!起振的关键还是计算负阻,调节管子参数,令gn和gp达到要求!

网友:
仿真器的精度步长等再调调

楼主:
如果不是设计的问题,而且smic的电容不能设初始值,查了资料,还是ADE设置的问题,把maxstep设置为振荡周期十分之一,就能看到振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