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Register Model 具有多个访问接口

楼主(2017-03-06):
系统中有一个AXI接口和一个AHB接口,可以访问地址相同的寄存器。

如果用UVM RAL来建register model的话,是否可以在一个register model中建两个地址完全相同的AXI register map和AHB register map,然后AXI register map与AXI sequencer & adapter相关联,AHB register map与AHB sequencer & adapter相关联,从而达到通过 AXI 和 AHB 访问相同地址寄存器的目的?

如此方法行不通,请问该怎么做?

多谢!

网友(2021-05-25):
这个问题找到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
可以的。register只是将handle加载到map里,实例本身是独立的。map只是用于规划地址总线到register实例的映射。最终都要归结到register实例的。所以两个map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