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drc 问题,这段错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3-06):
Enclosure of AA, GT, CT, Mn(n=1-5), Vn(n=1-5), TM by BORDER layer if it need SMIC to add
seal ring. (AA, GT, CT, Mn, Vn, TM are OPC treatment layers) is >= 1.1um.

网友:
没有加border, 可以自己画一个, 也可以让foundary给你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you!
1    border是不是指seal ring?2    "TM by BORDER layer"里的TM是什么的简称?

网友B:
如果你是检查小模块,那么这个DRC可以暂时不用Care。TM by BORDER layer 你要连起来读,就是所有的layer都要呗BORDER层包含,如果你跑的是chip cell 那就看你们是否让工厂添加sealring,如果工厂加,这个error也可以不care,如果自己加,那就把BORDER layer按照规则添加进去

网友(2022-08-30):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检查小模块,那么这个DRC可以暂时不用Care。TM by BORDER layer 你要连起来读,就是所有的layer都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