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drc 问题,这段错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3-06):
SP.10. Enclosure of a SP region beyond a P-Well pick-up P+AA region is >= 0.02um
if the distance between P+AA and N-Well >=0.43m
SP.11. Enclosure of a SP region beyond a P-Well pick-up P+AA region is >= 0.18um
if the distance between P+AA and N-Well < 0.43m
c. To obey this rule and SP.3 simultaneously,
P+ pick-up AA to SN active AA minimum spacing must be increased to 0.44um
d. To obey this rule and SP.5 simultaneously,
P+ pick-up AA to SN pick-up AA minimum spacing must be increased to 0.36um

网友:
这个是检查在NWELL内外关于P Implant注入的一些ru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这里的pick-up比较让人难以理解!

楼主:
做DRC有个错误:“DNW must be surrounded by NW”, 那DNW和NW重合的情况算不算"DNW is surrounded by NW"?

网友B(2022-04-21):
引用 楼主:
做DRC有个错误:“DNW must be surrounded by NW”, 那DNW和NW重合的情况算不算"DNW is surrounded by NW"? ...

你好,我是个新手,想问一个问题,我画版图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在DNW外面加了NW还是报这个错误是为什么呢

网友(2023-11-13):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是个新手,想问一个问题,我画版图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在DNW外面加了NW还是报这个错误是 ...

你好,请问你解决问题了吗?我在加了一层NWELL之后,DRC是错误没了  ,但是出现了下面这种连接错误。请问您遇到这种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