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向大神们请教一个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7-03-07):
请大神们能否给我解答一下我的这个问题,我主要是用VerilogA搭一个pipeline ADC的模型,目前其中使用的是何乐年《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书中的运放代码,但是我在仿真时出现问题,经调试是这个运放代码有问题,请大神们能够告诉我一下代码哪里错了(我把vsoft=0.5改成了vsoft=0.0,其他没有修改)。代码如下:`include "discipline.h"
`include "constants.h"

module diff_opamp(vout_p,vout_n,vref,vin_p,vin_n,vsupply_p,vsupply_n);
input vref,vsupply_p,vsupply_n;
inout vout_p,vout_n,vin_p,vin_n;
parameter real gain= 835e4;
parameter  real
freq_unitygain=1.0e6;
parameter  real
rin=1e6;
parameter  real
ibias=0.0;
parameter  real
rout=80;
parameter  real iin_max=100e-6;
parameter  real slew_rate=0.5e6;
parameter  real
vin_offset=0.0;
parameter  real
vsoft=0.5;
real  gm_nom;
real  vmax_in;
real  vin_val,c1,r1;
electrical vout_p,vout_n,vref,vin_p,vin_n,vsupply_n,vsupply_p;
electrical cout_n,cout_p;

analog begin
     @(initial_step or initial_step("dc"))begin
      c1=iin_max/slew_rate;
      gm_nom=2*3.14*freq_unitygain*c1;
      r1=gain/gm_nom;
      vmax_in=iin_max/gm_nom;
      end

vin_val=V(vin_p,vin_n)/2+vin_offset;
   //
   //input stage
   //
    I(vin_p,vin_n)<+V(vin_p,vin_n)/r_in+vin_offset/r_in;
    I(vref,vin_n)<+i_bias;
    I(vref,vin_p)<+i_bias;

   //
   //GM stage with slew rating
   //
   I(vref,cout_p)<+ V(vref,cout_p)/100e6;
   I(vref,cout_n)<+ V(vref,cout_n)/100e6;
  if(vin_al>vmax_in)begin
     I(vref,cout_p)<+ iin_max;
     I(vref,cout_n)<+ -iin_max;
        end
     else if(vin_al<-vmax_in)begin
       I(vref,cout_p)<+ -iin_max;
       I(vref,cout_n)<+  iin_max;
         end
      else begin
          I(vref,cout_p)<+0.5*gm_nom*vin_val;
          I(vref,cout_n)<+ -0.5*gm_nom*vin_val;
           end
     //
     //dominate pole
     //
    I(cout_p,vref)<+ ddt(c1*V(cout_p,vref));
    I(cout_p,vref)<+ V(cout_p,vref)/r1;
    I(cout_n,vref)<+ ddt(c1*V(cout_n,vref));
    I(cout_n,vref)<+ V(cout_n,vref)/r1;

    //
    //output stage
    //
    I(vref,vout_p)<+ V(cout_p,vref)/rout;
    I(vout_p,vref)<+ V(vout_p,vref)/rout;
    I(vref,vout_n)<+ V(cout_p,vref)/rout;
    I(vout_n,vref)<+ V(vout_n,vref)/rout;

    //
    //soft output limiting
    //
    if(V(vout_p)>(V(vsupply_p)-vsoft))begin
     I(cout_p,vref)<+gm_nom*(V(vout_p,vsupply_p)+vsoft);
                 end
      else if(V(vout_p)<(V(vsupply_n)+vsoft))begin
         I(cout_p,vref)<+gm_nom*(V(vout_p,vsupply_n)-vsoft);
        end
    if(V(vout_n)>(V(vsupply_p)-vsoft))begin
     I(cout_n,vref)<+gm_nom*(V(vout_n,vsupply_p)+vsoft);
                 end
      else if(V(vout_n)<(V(vsupply_n)+vsoft))begin
         I(cout_n,vref)<+gm_nom*(V(vout_n,vsupply_n)-vsoft);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有大神吗

网友:
这个行为级模型是cadence库ahdlLib里的,直接去库里找,使用没有任何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这个库里找了,一个opamp的是运放,但是这个是双输入单输出的我想要的是双输入双输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不清楚了,没用过全差分的行为级模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haoba,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