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约束设置中clock_uncertainty、clock_transition的值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2017-03-07):
在DC综合或STA时,时序约束设置中clock_uncertainty、clock_transition的值是如何确定的?其中clock_uncertainty为setup和hold留多少的余量,又该如何确定?

楼主:
搜了一下论坛,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遇到了,可是没有一个结论,坐等版主啊

网友:
这个和工艺有关系,并且和clock source的jitter有关系,只要能保证设计安全,就是合理的。clock uncertainty是工艺越先进,要越小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好模糊的定义,一般经验值是多少?有没有准确点的计算方法?

网友:
signoff 时用的是foundry 给的,之前可以自行设的更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经验值呢?一般为频率的百分之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28nm, dc的时候clock_uncertainty一般setup 0.01 ,hold 0.005。clock_transition 0.20
都是个大概值。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大概值是怎么来的呢?有没有什么依据?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这也太小了把,dc一般设周期的30%,signoff由foundry给,有时候也会过约一点setup 0.1  hold 0.05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工艺厂主动给还是自己要?可不可以从时序库里得到?我的主时钟是100ns,如果30%的话会不会太大了?工艺为CSMC 0.35um

网友:
DC综合阶段,我一般是留20%~25%的余量。

楼主:
回复 网友F:

理由是什么?

网友:
根据之前不同工艺下的项目经验值,回答虽然官方,但实际的确如此。
初始设计可以根据foundry提供的参考值来,当这个工艺下的流片越来越多,你就会在之前的设计值上适当增减,慢慢得到自己的合理值了。foundry的参考值都是偏保守谨慎的,这个原因很容易理解,O(∩_∩)O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G:

   foundry的参考值?这个需要找工艺厂要吗?

楼主:
工艺为CSMC 0.35um,clk为10M,问:clock_uncertainty -hold/-setup值、clock_transition以及clock_latency的值该设置为多少?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2017-04-14):
说说个人项目经验吧 DC 的时候设置10%, P&R的时候设置5%, PT 的时候设置3%

网友:
uncertainty foundry给的,transition可以用库里的,也可以自己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