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AD sentaurus ligament 无法键盘输入参数

楼主(2017-03-07):
安装系统是centos7 软件sentaurus2013
编辑Ligament的时候,无法修改工艺步骤的一些参数,比如说文字,数值等。就是点开修改参数的窗口后,下拉的菜单都可以选择,只要是修改文字的文本框,都没法输入啊,就如同键盘失去作用一般
试过切换root用户,也无法使用键盘。
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2020-08-01):
试了很多Linux平台,推荐:Redhat 5.11 企业版,对Sentaurus的支持最好,不会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你说的这个问题我遇到过,键盘无效嘛,这是无解的,直接换平台省事,另外:一般Sentaurus 2016的版本足够,不要去追新,真正用的就是那些功能,还有,经常遇到licence起不来的情况,结果是没联网,不用链接互联网,用个路由器连接电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