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法 attach tech library

楼主(2017-03-07):
50资产
redhat 6.8
IC616 + MMSIM141

NCSU CDK 1.6

附加 tech lib 报错
*WARNING* ddGetOAObject: OA Exception is: 'Access to library is denied for read; need to acquire access first'
*WARNING* Attach failed!

用spectre仿真时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ERROR (SFE-23): "input.scs" 12: The instance `N0' is referencing an undefined model or subcircuit, `ami06N'. Either include the file containing the definition of `ami06N', or define `ami06N' before running the simulation.

已经
chmod -R 777 /opt/Cadence
chmod -R 777 ~/ncsu-cdk-1.6.0.beta
所有者也都改了

请问怎么解决,或者怎么用命令行附加 tech lib 看看具体错误

楼主:
大神们帮个忙,多谢

楼主:
没有 tech lib 很棘手啊!!再顶!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在CIW菜单里面有个 tools-> technology file manager -> attach这个可以用做attach

网友(2020-12-27):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多谢大佬!,这个可用于建库时候没attach tech file,之后又需要attach的情况。

网友(2023-07-05):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