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6两层金属线间打通孔报错

楼主(2017-03-08):
金属m1层(横向)与金属m3层(纵向)之间打通孔,用via23和via12,为什么通孔位置会显示高亮,求前辈指点!

网友:
一般情况是short了 你检查一下吧 是不是连错了

网友:
是不是线连接错了?

网友:
肯定高亮啊,via12连接M1和M2,via23连接M2和M3,你那个位置是M1和M3的交汇处打了这两个孔不就连接起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没看见有叉吗 有marker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有黄色闪烁的×,请问marker是什么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的就是连接m1与m3呀

楼主:
是通孔与周围金属边缘过近导致的错误,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