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线性度的问题

楼主(2017-03-08):
      拉扎维书中讲到,负反馈可以改善系统的线性度。有了负反馈,二次谐波相对幅度减小为原来的1/(1+βα1)2 其中β为反馈系数;α1为放大器的增益(P370)。那是不是也就是说增大负反馈系统中的运放开环增益,可以降低非线性?

      负反馈系统的非线性和运放的哪些指标有关? 换句话说,如何设计运放,可以提高系统的非线性呢?(这里的负反馈系统指的是含有非线性放大器的反馈系统图13.7不是AD、DA的线性度)

      反应非线性的指标主要有谐波失真、1dB压缩点、IP3,那IP3和1db压缩点该怎么在电路上进行仿真呢?如何设置?

初次接触,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2019-12-12):
想知道问题的答案

网友A(2021-06-29):
想问下楼主知道这方面知识了么?  提高运放开环增益是否可以一定程度避免非线性,而且高增益运放是否还需要增益误差校准

网友(2022-01-04):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楼主知道这方面知识了么?  提高运放开环增益是否可以一定程度避免非线性,而且高增益运放是否还需要 ...

同问,兄弟你搞清楚了吗?

网友(2025-01-08):
还有解答吗,感觉线性度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目前只知道反馈可以改善,到底多大的环路增益对应于动态性能能够改善多少性能呢。

网友:
sansen失真那一章讲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