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nversion coefficient和gm/Id的关系图怎么仿?

楼主(2017-03-08):
自己仿好像不会仿我试了一下
首先用calculator列了一下 Inversion coefficient的公式:IC=Id/Ispec
其中Ispec=2n*u0*Cox*(UTe2)*(W/L)
然后n的取值查了坛子里的贴
n=1+Cdep/Cox

求问:
1.我这么仿的思路对吗?本意扫描Vgs或者栅长 输出用公式堆出来的IC值
2.如果这么仿真思路对 那么Cdep应该怎么得到比较方便、准确?
需要通过在栅极加负压进行仿真来看吗?

谢谢大神!!

楼主:
求大神解答
我看论文里写取值1~3 请问在固定工艺下n是constant吗
是不是可以取2先仿一仿得了?

楼主:
取constant可仿
但是曲线很丑
求解求解

楼主:
搞出来了
图形很棒 和论文里一样的
嘿嘿

网友(2017-05-03):
回复 楼主:

你好!关于gm/Id和反型系数这两个概念一点都不清楚,正在学习中,您能发篇论文或者是参考资料到我m_s_liao@163.com邮箱吗?

网友(2020-10-22):
引用 楼主:
搞出来了
图形很棒 和论文里一样的
嘿嘿

how to sim  Inversion coefficient   in hspice ??

I try

  par('id(m) / (2*n*u0*cox*vt*vt (w/l)') ')

  and get  IC  => X- axis
             Id/w => Y axis

id = drian current
u0 => from spice monte car model

cox = e /Tox

e= 8.85 e-12

vt assume 26mv

tox from hspice monte carlo

i0= 2*n* u* cox*VT*Vt *(w/l)

assume n=2

get IC

网友(2022-03-31):
请问楼主是怎么仿成功的?就是按照你主楼说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大神解答
我看论文里写取值1~3 请问在固定工艺下n是constant吗
是不是可以取2先仿一仿得了? ...

这篇论文可以发来看看吗楼主

网友(2022-12-06):
https://kevinfronczak.com/blog/i ... ased-circuit-design
Inversion Coefficient Based Circuit Design.doc (718.5 KB , 下载次数: 99 )

inversion coefficient =IC 好像和EKV MODEL 有些关系
GmID versus IC.doc (57 KB , 下载次数: 101 )

Design methodology using inversion coefficient for low-voltage low-power CMOS vo.pdf (677.77 KB , 下载次数: 108 )

网友(2024-01-05):
想问问佬n有办法仿真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