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stant on Buck的导通时间是怎么设计的?

楼主(2017-03-08):
用恒定导通时间设计BUCK电路,但是导通时间应该如何设计,如果导通时间短,负载重,那输出电压永远也建立不起来吧?

网友:
不會建立不起來,因為off time可以很小,電感連續電流上升很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min_off时间有最小限制,如果min_off时间设计为500nS,那是不是就要有一个最小导通时间呢?

网友(2018-04-07):
回复 网友B:

重载下,为了防止vout掉下去一下起不来,应该设定一个最大OFF time吧。另外你设计的固定导通时间DCDC,轻载和重载下的输出电压纹波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