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利用calibre 运行网表对网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7-03-08):
各位大侠,近期用calibre运行网表对网表的lvs,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根据lvs report结果看来,calibre中发现两个器件名称相同,如果他们的电气连接形式不对,竟然会报错,做个简单实验如下:如:
.subkct io_res  rp rn
xr1  rp n1 rpploy l=10u w=1u
xr3  rn n1 rpploy l=10u w=1u
.ends

.subkct io_res  rp rn
xr10  rp n1 rpploy l=10u w=1u
xr1   rn n1 rpploy l=10u w=1u
.ends

结果会报错,说是xr1连接关系不对,其实rp 到rn就是两个电阻串联,一个网表xr1与rp相连,另一个网表xr1与rn相连,这种怎么也会报错?
难道 calibre 就是首先根据器件名称比对,发现连接关系不对,就会报错?如果这种简单处理,岂不有点简单了,应该是 lvs option哪里可以改的吧,有知道如何处理的大侠吗?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
谁让你取一样的名字,你男的叫张冰,你老板女的也叫张冰,那是一个人么?在一个公司里面就必须加以区分,否则不混淆才怪!

网友:
你把第二个;S[I 里面的XR1改成XR4 这种,让1两份SPI 里面没有重名的东西试一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张冰是谁

网友(2017-04-20):
I don't think you could double define io_res 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