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为何差分对不会产生2次谐波畸变呢?

楼主(2017-03-08):
大家好:
    为何差分对不会产生2次谐波畸变呢?请大家释疑,诚挚感谢!

网友:
很简单啊,纯数学推导都可以解释,信号x1=1/2x 和 x2=-1/2x 经过系统 y=1+x+x^2+x^3+x^4.... 得到y1和y2,差分输出 y1-y2 里还有没有偶阶项 ?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解释得非常好,简单明了!诚挚感谢feynmancgz兄弟的回复。
    2. 后来,我自己的理解是:差分对的输入-输出电压转移特性曲线关于原点呈中心对称,所以它的级数展开不可能含有轴对称的偶次项,所以不会产生偶次谐波。不知道可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头像是鲁汶大学的Mical教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