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IC前端 RTL coding能力怎么提升?

楼主(2017-03-08):
我是从事数字IC前端设计的,主要工作是 外设模块的设计及修改、top层集成、参与ip设计及仿真debug。
由于我基础不太好,rtl coding写出来,我的组长总认为我的coding比较拗口、控制流、数据流不清晰,难于理解,不简练。coding质量不好。
所以,请各位大侠拍砖,给小弟提些建议。该怎么去提升自己的能力?

网友:
找个design rule看看,尽量用推荐的写法,lint的时候把message降到最低
然后coding之前先画图,让图和code一致,让他直接看图就好

网友:
按照公司规定的代码风格来写嘛,网上讲coding style的很多,找来看看~

网友:
看你组长的写的代码和设计方案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对于电路功能实现,总有种舍近求远的感觉。对于复杂一些的电路实现,没有很清晰的思路。是不是一些基本功能电路掌握的不牢固?所以想问下各位。有没有针对性的习题之类的。可以训练。类似于软件刷题那种。

网友:
个人建议fifo,状态机,pipeline之类的写一遍,然后其他平常多留意下别人的细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现在打算找一些练习题,每天实现个小电路,看看有没有效果。我觉得我基础不扎实,很多电路没见过,没实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养成先画电路图再coding的习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楼主,数字IC前端工程师,上网查要求是会SV ,Verilog ,和一些EDA工具。  RTL设计,但是具体使用RTL实现什么样的电路呢? 对于数据流图,是自己画的,还是上面给你的。想从事前端设计工作,但是一直找不到特别好的方向,目前在自学openMIPS的CPU设计,也不知道对于以后找工作有没有帮助,一头雾水。
所以想请教楼主,从事前端工程师到底需要什么奇技淫巧? 拜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最好是 coding+Tb+仿真+综合。前端要掌握到这个位置一开始。最好有一方面的 专业背景,比如无线通信、图像处理等一个方面的专业积累。对整个小型的算法很清楚。
同时掌握好总线、外设。

推荐看下这个帖子
http://bbs.eetop.cn/thread-320253-1-1.html。基本就是他说的

网友:
看Code,画Arch, 写Bench,做Coverage。

无它,为手熟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这个帖子我看过了。多谢解答,但是总有这样一种感觉,没真正在这个岗位上做东西,就总觉得自己目前学以后用不上。如果是需要懂算法,还是比较符合前端的要求的,毕竟如果单纯是照着流程图编RTL太LOW了!

网友(2017-04-17):
写code时养成好习惯。

网友:
建议写一个加密算法,有两个作用。
一方面深刻理解写verilog是在描述硬件电路,理解什么时候该用组合逻辑,什么时候需要寄存(写verilog之前一定要先画好算法的架构图,理清数据流向)。
二方面熟练掌握状态机的写法,熟练控制数据流。

网友:
数据流图 is the key,  read a lot of rtl codes from other engineer.

网友(2017-12-15):
回复 网友D:

说的对。不过还是要学习coding sty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