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APB bus的速率一般是什么范围的?

楼主(2017-03-09):
请问APB bus的速率一般是什么范围的?

网友:
连续的读写的话,两cycle读写一次,也就是50%,这是最快的情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
    想问一下APB的带宽一般是什么范围?

网友:
看你的clock和data线宽了
一般是 clock frequecy x data rate x data wid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谢谢~
    还想问一下,apb的时钟频率一般可以给到多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36Mhz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要看具体你在哪上面做,只要timing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我最快做过ASIC的300M多点的
FPGA的话应该要慢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