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AHB VIP 求助

楼主(2017-03-09):
最近在学习使用synopsys vip, 其中提供了很多应用形式,我生成了ahb_master_agent组件,在base_test中通过config_db set了svt_ahb_master_configuration类型的对象和virtual interface。仿真提示ahb_master_agent的bulid_phase出错。

网友:
先把VIP解密后的tar档 分享一下 才知道怎么用

网友(2020-07-01):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我也遇到了

网友A:
我的此处问题解决了:需要创建sys_cfg,并cfg.sys_cfg = sys_cfg
将打印设置为UVM_HIGH,可以看到master agent 中cfg 的sys_cfg为空。
那么只需要创建一个,并将cfg中sys_cfg句柄指向创建的对象就行了

网友(2022-09-09):
引用 网友A:
我的此处问题解决了:需要创建sys_cfg,并cfg.sys_cfg = sys_cfg
将打印设置为UVM_HIGH,可以看到master a ...

大半夜的我也在被这个问题的后续困扰~
其实我有注意到master_cfg[0].sys_cfg不能为空这个问题,并且已经创建了my_system_configuration赋值给sys_cfg,这个地方没问题了。
接下来在env中用:
uvm_config_db#(svt_ahb_master_configuration)::set(this, "my_svt_ahb_master_agent", "cfg", env_cfg.my_system_configuration.master_cfg[0]);
给AHB agent做配置之后,总是死在agent的connect_phase里面,报了Null Object Access。
死活不知道为啥 T.T 又看不到源码

网友(2023-10-05):
引用 网友A:
我的此处问题解决了:需要创建sys_cfg,并cfg.sys_cfg = sys_cfg
将打印设置为UVM_HIGH,可以看到master a ...

这个方法可以解决问题,非常专业的回答。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