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仿真网表问题

楼主(2017-03-09):
网表中有一个语句lib ‘F\hspice_individual\model\ms018_vlp9.lib'tt,调用元件库里的这个元件,但是安装并没有这个元件,请问该如何使用这个元件?下载的话去哪下呢?

网友:
这个是在你的PDK文件里面的东西,你得去下载你所用的工艺的PDK

网友:
ms018_vlp9.lib 这是foundry提供的一套model library。如果只是做实验无所谓什么工艺制程,可以找个其他model 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