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op +带隙基准仿真问题

楼主(2017-03-09):
小弟目前在仿真一个带chop运放的带隙基准源,该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所有的直流工作点都正常,并且运放LOOP稳定。然后用理想的vpulse设计时钟信号,对其进行瞬态仿真,并在运放的输入端人为的加入失调电压
Vos=1m,如图2所示

      图2
最终得到的输出基准电压如图3

         图3
输出基准电压出现明显的矩形波形状,而不是稳定在1.2v附近,这里已经尝试过采用大电阻大电容作为低通滤波器,但是结果还是没有变化。
求做过类似chop电路的朋友们给予指导。在此谢谢啦!

网友:
LPF明显没有滤掉chop频率,要么提高时钟,要么狠狠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带隙输出点处加R/C低通滤波器,效果并不是很好,并且论文本身貌似也没加滤波器。再则,有些不明白提高时钟频率的意义,还请麻烦点拨点拨?

网友:
chopper的输出没看到滤波啊。

网友:
chop频率太低了,没被bandgap loop 滤掉

楼主:
回复 4# kidd_han 论文里并没有在loop中加入滤波器,在带隙输出点处也没有加。。

网友:
那就必然看到方波喽。

网友:
低通滤波器的特征频率要低于chopper频率才有效果,从图片中看,是不是不满足这个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出来就是个矩形波,难道需要在输出点加滤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我已经将chop 频率增大了M级了,但是效果还是不怎么好。是不是需要刻意将loop带宽减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chop的频率我已经给的很高了,达到了M级,出来后的glitch很大

网友D:
回复 网友E:

1、如果没有加专门的低通滤波器,就意味着用bandgap的GBW滤波,bandgap的GBW是多少可以仿出来,一般在几百kHz级别;2、chopper频率即offset的载波频率,被低通滤波之后还剩下多少百分比,可以计算出来;
3、glitch是高频,由chopper的时钟引起的电荷注入和时钟馈通导致;解决方法书上有;

以上为个人拙见,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谢谢

网友(2017-12-29):
回复 网友E:

   老哥这是怎么解决的啊!加滤波电路吗?我再运放的的输出点加了一个比较大的RC低通,效果是有的,但代价也太大了,有没有好的方法啊,跪求楼主指导!

网友:
用理想的vpulse设计时钟信号,对其进行瞬态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一下,靠bandgap的GBW滤波,GBW的大小与chopper的调制频率有何关系?如何计算低通滤波之后剩下的百分比啊??什么书上有解决gliitch的方法?

网友(2018-02-11):
chop 会不稳定吗

网友(2018-09-2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0-04-01):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老哥稳,思路清晰

网友(2023-06-09):
这个有个SC notch filter 可以消除,具体可以见这篇论文

JSSConference2010_A Single-Trim CMOS Bandgap Reference with a 3σ inaccuracy of .pdf

网友:
可以试试使用Notch fil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