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自偏置电流源的Rs是不是应该放在左边?

楼主(2017-03-09):
这个自偏置电流源的Rs是不是应该放在左边?

网友:
是哒,我给你分析下吧~
前提是,所有管子在饱和区。
首先,可以知道:gm1=gm2; gm3=sqrt(K)*gm4;
1. 电阻在右边:
因为闭环增益要保证小于1(防止无法启动/震荡/存在异常的稳定点),
闭环增益是gm4/gm1*gm2*(Rs+1/gm3)<1;
Rs+1/gm3<1/gm4;
这个式子可能满足,也可能不满足,无法保证。
2. 电阻在左边:
闭环增益是gm4/(1+gm4*Rs)/gm1*gm2/gm3<1;
1/gm4+R3>1/gm3;
显而易见,此式一定满足。
所以,电阻放在左边比放在右边更好。

——————————————————————————
晕死,看到问题,感觉简单,所以没仔细检查,犯错误了。怕误导别人,特此更正。

首先,光换电阻不行,得把P管尺寸也换过来。换个说法,就是电阻,管子都不动,改一下连线就好。
然后,我上面的推导是不对的。我现在看着,那就是纯属瞎扯。
我重新分析吧。。。

第一,电阻要放在尺寸大的P管下面。这是保证直流工作点所必须的。
第二,尺寸大的P管要作为放大管使用,而不能接成Diode。因为,原图的接法导致环路里没有负反馈,当电流有扰动,就会偏离工作点。说白了,没法稳定。连线改了之后,形成了源级负反馈,稳定工作点。

以上。

网友:
是的,这个问题以前有人问过。4年前。

网友:
回复 楼主:

   拉扎维书上那个图是错的,最新版的已经更正了。

网友:
最新版更正的地方多么?
引用 楼主:

   多了去了  加了第11章40nm工艺设计运算放大器   虽然没提gm/id  但本质上还是基于查表的方法设计运放,第10章扩充了一半,讲稳定性判断

楼主:
是哒,我给你分析下吧~
前提是,所有管子在饱和区。
首先,可以知道:gm1=gm2; gm3=sqrt(K)*gm4;
1. 电 ...
引用 网友A:

    这个增益怎么推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