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ker软件 path线转polygon

楼主(2017-03-09):
各位大神:
请问使用laker软件:

1.在导出gdsii文件时,是否可以将path线自动转换成polygon?

2.如果导出时不能转换,怎么一次性或者快速的转换整个版图path线成polygon?

以上如果可以操作,还请说下操作步骤或者方法,谢谢!

网友:
Edit => Others => Convert to Polyg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目的是要整个版图一起转换;
edit-others-convert to polygon 命令只能对单独选中的path线做操作吧?

网友:
export 界面有选项的,自己找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2011的没有听说2015的有这个选项,请问下2015有破解没?

网友(2017-05-16):
2012 就有了
File-> Export-> Stream-> Miscellaneous ->Convert Path to Polyg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