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FPGA!!

楼主(2017-03-09):
请问大神们。FPGA在做版级验证的时候,需要做时序约束么,IC后端例如DC不是会做么?如果做的话FPGA的时序约束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不做你的fpga板子跑不起来,怎么验证功能?

网友:
约束还是必须的, 至少可以根据timing report确定fpga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时钟是指FPGA的输入时钟么?还是指时序关系满足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FPGA的约束相对简单,只需要约束输入时钟,以及异步时钟,和generate的时钟,然后根据综合结果慢慢优化下,对于原型验证clock没那么高所以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