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差分输入缓冲级阻抗匹配和偏置的问题

楼主(2017-03-09):
(图片)

楼主:
我要做一个ldd的差分输入缓冲,图二和图三是论文中的电路和描述,我的问题是:  五十欧姆的匹配电阻后面要不要加一个电容连接到地?????????

楼主:
想图一那样的电路才是我理解的输入阻抗匹配,在后一级电路输入端加一个五十欧姆电阻到地,但问题是现在我的后一级电路需要一个直流偏置『由电阻分压得到』,所以五十欧姆不能接到地而是接到了这个直流偏执上了,那么问题来了:这时匹配电阻对地的阻值是不是不为五十欧姆了??????是否需要一个电容吧这个直流偏执电阻给短路掉??????????

网友(2022-10-09):
这是哪篇论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