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out仿真问题

楼主(2017-03-09):
参考了如下的方法:
<http://bbs.eetop.cn/thread-24583 ... page%3D1&page=1

仿真图如下所示  685931
addr$inout$reg 用来写数据
addr用来读数据
先向地址0x00 写入0x09 再向地址0x1f写入0x09 最后读取地址0x1f的值。
如图中箭头所示,addr的状态为红色即为未知。而程序中的inout的端口是这样定义的:

在testbench中将addr传给port_0_io端口。
那么在读的时候cs和rd同时为高时,addr的数据不是应该是data_out的数据吗?为什么会是未知值呢?
http://bbs.eetop.cn/thread-246972-1-1.html
eetop上面也有遇到这个问题的,但是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编译源文件,我试了,依然不好使。求教啊,,大神们帮忙看看呀。。

网友:
inout类型的仿真可以参考一下这篇博文http://blog.chinaaet.com/weiqi7777/p/35914,亲测可用

网友:
我晕手机打半天的东西没了,代码就不写了,说说我的一个方法。
在被测文件是“输入输出”,在测试文件就要“输出输入”。如果实际使用没问题,仿真出现未知态,可能是输入输出转换控制没有对应出现了空档,或者是相冲突。
我的偷懒方法是在测试文件中设一个大计数器,从开始计数,跑一遍,知道被测代码中io口控制转换的cnt值,然后在测试文件中“精确”控制io的使能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