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有必要仿真工艺角么

楼主(2017-03-10):
如题,各位前辈,SAR ADC有必要仿真工艺角么?自己搭了一个9位SAR ADC,上极板采样,ENOB不分段的情况下大概8.7到8.9多的样子,最差在ff工艺角,仿了tt,ff,ss,分段的情况是FF下最差8.3。请问这正常么,还是架构什么的设计不合理。请前辈指教,后仿会掉到多少呢。

楼主:
前辈来说下。。。。。

网友:
只要你不是搭出来给你儿子玩的都要仿真工艺角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前辈,这个误差大概应该维持在多少呢,比如我的9bit,像8.7这样是否合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前仿的话算合格了,不过不知道你仿过DAC的mismatch的没有,还有后仿可能会掉比较多

网友:
工艺角SS,FF都应该仿到,前仿一般都容易做好,到了后仿像CC之类的参数叠加起来后,量化值与实际值相差会比较大,SAR ADC结构有很多种,选取合适的DAC结构是重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如何加,自己在电容旁边并联了一个电容值乘0.01的小电容,不知道这样合不合理,结果降到7.8bit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但是这样的话,有个新架构,如何提高它的性能来符合自己预期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后仿的话,要foundry提供的寄生参数提取文件提出来的网表来仿。你自己随便加个值,不会比你前仿来的精度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后仿和前仿差不多,是不是i仿真方法不对,还是仿真器的问题呢?我用的Assura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弱弱的问,mismatch这个用蒙特卡洛仿真可以不?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吧,我这边smic18没有蒙特卡洛

网友:
回复 网友B:

    smic是不是都没有蒙特卡洛器件啊?我这边40nm也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像有,具体不太清楚,回来我问下师兄,你要流40nm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仿真结果好的话,估计是的。。

楼主(2017-04-10):
回复 网友E:

   SMIC 40nm应该有MC仿真,师兄做射频没用过

网友(2017-12-04):
SAR ADC有必要仿真工艺角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