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inFet PDK 与目前的PDK有哪些大的区别?

楼主(2017-03-10):
FinFet 目前有PDK吗?PDK有什么大的区别?

网友(2018-09-14):
2D与3D结构差异还是蛮大

网友:
对double pattern的支持就是很大的一个区别。

另外,抽寄生方面要难很多,因为double pattern会造成层之间的shift;而且之前CT层由一层光罩变成4层光罩,中间层的寄生抽取现在单独独立出来了。

网友A(2018-11-12):
回复 网友B:

    请问能说明详细点吗?FINFET D/S 用SIC/SIGE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力啊,利用stress提高迁移率。P管用SIGE不是FIN开始的(14/16nm),40G的工艺就已经开始在用了(40LP还没有),28则是所有工艺都在用。

网友C(2019-05-17):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SIGE增强沟道空穴的迁移率,SIC增强沟道电子的迁移率。原子半径: Ge>SI>C
那么SI中掺杂Ge,相当于丢颗石子(Ge)到沙子(SI)中,对外会膨胀(压应力), 在S/D区域外延SIGE,那么SIGE对channel就会有压应力,channel中的SI原子间距变小,就提高了空穴的迁移率。
SIC反之。

网友D(2020-10-28):
引用 网友C:
SIGE增强沟道空穴的迁移率,SIC增强沟道电子的迁移率。原子半径: Ge>SI>C
那么SI中掺杂Ge,相当于丢颗石 ...

SiC 怎么提高 电子迁移率,帮忙解释下,不好理解,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iC 怎么提高 电子迁移率,帮忙解释下,不好理解,多谢

Source/Drain 区域的部分SI原子换成C原子后,因为C原子比SI原子小,所以Source/Drain 区域会收缩,从而导致Source/Drain中间的沟道区域收到拉应力--> 电子迁移率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Source/Drain 区域的部分SI原子换成C原子后,因为C原子比SI原子小,所以Source/Drain 区域会收缩,从而导 ...

多谢。

再细问下:

(1)压应力 对 空穴迁移率是正向 提升
(2)拉应力 对 电子迁移率 却是正向提升

这是由什么决定的 ?

网友(2020-12-07):
引用 网友C:
参考文献:Mobility improvement for 45nm node by combination of optimized stress and channel orient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