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通信中为什么不直接发送01码

楼主(2017-03-10):
通信中为什么不直接发送01码?是因为天线长度和频道选择吗?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UWB是这样传输的,另外有线传输里也可以,很多基于TMDS模式的通信都是差分直接传输,但是距离也不能太长,0,1码表现为很宽的频带,在一定信道容量中传输时带宽会受到限制,以及周围电磁环境的限制,结果会大大影响传输信号的质量,导致眼图很差。在无线通信里,如果直接发射0,1这种信号,意味着你的天线的带宽要很宽,PA在相当宽的频率范围内功率要平滑,这个估计有很大难度吧, 否则接收端收到的信号质量将很差,而难以进行信号均衡从而解调出信号。

楼主(2017-08-18):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谢谢啦。

网友(2017-11-28):
回复 楼主:
因为通信的带宽有限,直接发送占据太多带宽。